求高手为小弟普及电源相关知识

楼主(2010-11-20):
也是今晚突然了解到这个问题的,市面上大部分卖的直流电源参数主要是将输出多少多少的,比如5v12v之类的,但不也讲了功率是确定多大的吗?那为什么不是恒流源呢?因为我是打算买一个ACDC电源模块用来做一个小制作的电源输入的,就是控制LED的玩具小台灯,用到单片机传感器一类的。但那个卖电源模块的店主说那是恒压源,LED需要恒流源供电。恒压源里的电流是不稳定的吗?是不是大部分电源都是恒压源?但在市场上卖的电源好像并不会特别说明这是恒压源还是恒流源,我们在模电里学到直流电源那一章时好像也没有说那么清楚,最后讲电容滤波和稳压时也没有讲这样出来的电流是否是稳定的。哎,虽然有点后悔理论没怎么学好,但还是觉得并不是全是这方面原因。书上只是讲个大概原理,涉及到实际时还是要自己去旁征博引来充实这方面的知识。

希望前辈高手理解我的无知,我也不怕被鄙视。希望你们能给我讲一下,不管讲多少我都会很感激。实在迫切需要这方面的指导,不然寸步难行啊

网友A:
不要只是看模电
还有很多很多的书要看的
你可以去看看电源的书 或者看看 电路

网友B:
电源通常在一定范围内近似于电压源,功率参数一定会有,只是标称通常为xxV、yyA,二者的乘积即为功率,初中物理知识,该功率为额定功率,使用时不能超出,但可以减小,在额定参数范围内近似与电压源即电压基本恒定,电流小于或等于额定值。通常的负载是变化的,所以需要稳压系统,稳压系统的作用就是补偿负载的变化使输出电压恒定。LED使用恒流供电是由LED的特性决定的,用电流源电路驱动就是,供电仍是普通电源。

网友C:
电流源不多,多数电源对电压有相对严格的要求。
电流源开路时是很不好的状态。

网友C:
我们在模电里学到直流电源那一章时好像也没有说那么清楚,最后讲电容滤波和稳压时也没有讲这样出来的电流是否是稳定的。

指的是电压源

网友C:
那个卖电源模块的店主说那是恒压源,LED需要恒流源供电。恒压源里的电流是不稳定的吗?是不是大部分电源都是恒压源?

LED可以要求恒流,但它的控制电路要求恒压为主。

网友C:
比如5v12v之类的,但不也讲了功率是确定多大的吗?那为什么不是恒流源呢?

与应用环境关系颇大:
电流源,更适用于远距离供电
电压源则更适用于近距离。
相比之下,普通电路都是近距离供电,而近距离供电环境当然是用电压源了。
这样解释你满意了吗?

网友D:
1/某个规格的LED灯,讲的是流过多少电流,产生多少光照。比方在LED中串联了N个功率发光LED,则点亮它就需要N*Vf*If.
2/将ACDC电源模块工作在输出电流控制方式,就是高效的恒流源,为什么高效,因为它没有线性电流所特有的在调整管上的管压降Vce带来的损耗:Vce*If.
3/ACDC电源模块工作在输出电流控制方式和普通稳压控制方式非常相似,只能反馈电压取样点在电阻取样电阻端。所以你只要懂得了AC/DC工作原理就容易将它改成LED恒流源了

网友D:
做20WLED用恒流源,小批量成本在20~30元左右,祝LZ好运。

网友E:
你想下,用恒流源供电方便还是用恒压源供电方便呢。

楼主:
谢谢大家!我又有个问题了,恒压源是保证电压不变,也就是说负载改变了的话电流会发生变动,如果负载不改变的话电流不就是稳定的了吗?那我要把若干个相同的LED并联恒压源供电的话,流过每个LED的电流不还是稳定的吗?为什么还有那些 复杂的讲究呢?这些问题也许是比较菜,但我还是觉得这一点对我做那个LED灯有很大影响。恕小弟愚笨~

网友F:
LED的阻抗是随着温度变化的 LED在不同的电流下发光波长也不相同

网友C:
11# jd吕凯 在6楼已经简要地回答了你。
此处要求恒流是可以的,但需要有控制电路协助完成。有专门的供电器件。

恒压源对于个别回路实行恒流供电,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