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 x/10,x%10 快速运算

楼主(2010-11-20):
像x/8可以化为8>>3,那x/10,x%10怎么办呢
我是在单片机里做这些运算,所以还是关系比较大的,
想问问有没有节省空间或者时间的运算方法。。。
sorry,没啥分了。。。

网友A:
在我的世界里,这已经是最快的方法了~

网友B:
就个人所知,现在大部分的单片机或多或少支持硬件除法……
:)

网友C:
没想过除此之外还能怎样做,等待牛人

网友D:
x/10用(x*6554)>>16
当x=0:255时误差为0
不知道这个能简单点不

网友E:
快不快,那基本是编译器与MCU内核的事,与程序基本无关

网友F:
呵呵,选择带乘除法器的MCU。

或者选择高主频的MCU 。

或者用查表

不知道你要那么快干什么?!

网友G:
for(i>10,i=i-10,j++)
j就是商

减法应该比除法快

网友G:
for(i>10,i=i-10,j++)
j就是商

网友H:
还是最简单的原始的加减好

网友C:
像PIC的很多都带有硬件乘法器,我想问的是:当我们程序中有乘法指令时,将来MCU会自动通过该乘法器执行还是像430一样需要手工开启???

网友I:
现在芯片做这个不是问题吧

网友J:
很好的问题。学习中……

网友K:
11# zdhlixiang2006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楼主:
同志们,我是LZ,用的就是PIC单片机,PIC16F1936

网友L:
楼上的朋友,这款价格怎样啊

网友M:
前几天我也要想是不是可以使用移位与加减法配合来完成这个除法运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