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T6的boot0 下拉居然有1.0v电压

楼主(2010-11-20):
用4.7k电阻下拉boot0用万用表测量是1.0v电压,boot1同样用4.7k下拉是0V。
boot0的4.7k换为1k电压基本没变化。

楼主:
另外一个5V容忍GPIO经4.7K上拉,输出高电平时在1~3V不确定状态,输出0时接近为0V。开漏输出,无负载。

郁闷好多天了。。。打电话给南京万利咨询,只说我的硬件设计有问题。。。但我确实搞不明白,程序在开发板上正常运行的,在自己做的板子上也正常运行,就是IO口的电平不对。

网友A:
另外一个5V容忍GPIO经4.7K上拉,输出高电平时在1~3V不确定状态,输出0时接近为0V。开漏输出,无负载。

郁闷好多天了。。。打电话给南京万利咨询,只说我的硬件设计有问题。。。但我确实搞不明白,程序在开发板上正 ...
引用 楼主:

是“5V容忍GPIO经4.7K上拉”,还是“开漏输出,无负载”?

如果硬软件配置正确,则有可能芯片损坏。

楼主:
是“5V容忍GPIO经4.7K上拉”,还是“开漏输出,无负载”?

如果硬软件配置正确,则有可能芯片损坏。
引用 网友A:

GPIO软件设置为开漏输出,硬件方面接了一个上拉电阻至5V,无负载的意思是指没再接其他东西了。
另外隔一段时间芯片可以下载,但下载几次后就提示can't halt the core。任何硬件都不动,第二天又可以下载了,但下载几次后又是can't halt the core...如此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