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使用

楼主(2010-11-20):
在KEIL里怎样监视我一段程序的运行时间是多少?

网友A:
点调试,在工程视窗里的states就是时间,要是监视一条语句的话,就在哪设置断点就行了

楼主:
没找到states 在哪里呢 谢谢

楼主:
是不是要UV3 才行 UV2不行呢

网友A:
在最左边的工程视窗里的states,你找找

网友B:
在Project Workspace子窗口找到Regs标签页

网友C:
还得设置一下晶振频率。。。

楼主:
谢谢大家,学会了。

网友D:
我也学学!

网友E:
sec才是时间吧

网友F:
看别人的教材是sec对应的是从程序最开始到当前程序段的时间(最好一下点一下keil里的 reset按键);查看一段程序运行的时间最好在程序启示与结束位置设置好断点,计算程序运行的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