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池充电真的很危险!!

楼主(2010-11-21):
今天在实验室给电池充电,短路了,瞬间一个大火花,接口都烧化了,25·2V的锂电,靠!真危险,听老队员说以前充电还找过火,凳子都烧没了,寒!!干电池这一行真危险,以后谁要给锂电充电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A:
自己注意就是了,没你说那么危险。
我们搞混合动力汽车电池管理,充放电一般都是10KW的概念,从来不出什么事。

网友B:
细心加小心,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滴。

网友C:
保险是一定要接的

网友D:
充电设备选择正确、操作合乎规范就不会有问题,所有功率达到一定程度的电源都不能胡来,市电还会电死人或引起火灾呢,岂不是更可怕。

网友B:
楼上春哥睡到饿对,降低危险系数都是建立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

楼主: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不管是什么,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E:
记得加上保险或者试探电阻之类的
看到保险断了 或者电阻烧了 立即断电便是
上次也是玩电池充电,幸好接了一个电阻 不然准爆死了
注意安全呐~

网友F:
其实干啥都危险  小心才能驶得万年船

网友G:
经常短路完保护板就坏了

楼主:
其实干啥都危险  小心才能驶得万年船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是很赞同的!!!安全第一!!

网友H:
没啥,前几天修一台机器,没注意到负载的不存在,而直给电容充电,结果电容充爆,铝壳炸飞,似放烟幕弹。还好,没中了头部。。。。不然,可住院休息一段时儿了。

网友I:
上电之前一定要想一想,有什么疏忽, 养成好习惯

网友B:
在上电之前要学会重复检查一次。

网友J:
听上去好吓人。。。

楼主:
听上去好吓人。。。
引用 网友J:

真的把我吓到了!!

网友K:
了解锂电池的人,知道危险,不了解的人,觉得无所谓,之前搞上网本时,深圳有的厂商,直接从锂电芯厂家拿电芯放在主板上供电,没保护,他们一定觉得不危险,因为他们没有遇到危险的事

网友B:
这个自然,俺以前带的博士硕士,给个电源都不敢去通电,一个小小的电容爆了都能吓到桌子底下去。

网友L:
伟哥威武!!!

网友B:
不是我威武,而是那些新人因为不懂,觉得电老虎十分恐怖,特别是一新来的女助理,被吓过一次,以后都跟试验台保持至少三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网友L:
非也,是说你还经常有带博士

网友B:
非也,那是夸张手法,博士没带过,本科硕士倒是有。

没你威武,让人膜拜。

网友L:
膜你个头啊,你都成了俺的偶像的天敌了

网友M:
不是我威武,而是那些新人因为不懂,觉得电老虎十分恐怖,特别是一新来的女助理,被吓过一次,以后都跟试验台保持至少三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引用 网友B:

这还是不怕,真怕了的话,应该躲家里专职生孩子,再也不做电子这一行。。。

网友N:
电池充电真的很危险啊,

楼主:
不是我威武,而是那些新人因为不懂,觉得电老虎十分恐怖,特别是一新来的女助理,被吓过一次,以后都跟试验台保持至少三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不是害怕,而是感觉挺危险,小心操作,安全第一,用理论指导实践。

楼主:
了解锂电池的人,知道危险,不了解的人,觉得无所谓,之前搞上网本时,深圳有的厂商,直接从锂电芯厂家拿电芯放在主板上供电,没保护,他们一定觉得不危险,因为他们没有遇到危险的事 ...
引用 网友K:

人总要吃一线才能长一智

网友O:
呵呵,
昨天在实验室聊天(实验室是最热闹的),还有人说起以前爆掉电容把女孩子吓哭的事,说好不容易招个女的测试员,结果吓得不敢来了

然后又说起以前在生产线上时(这家伙是生产线那边转过来的),谁谁谁最喜欢在女孩子后面放个反接的小电容,然后等着看她们吓一大跳,然后一群人(狼)爆笑

网友P:
不是我威武,而是那些新人因为不懂,觉得电老虎十分恐怖,特别是一新来的女助理,被吓过一次,以后都跟试验台保持至少三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引用 网友B:

保持3M................实在是不原看到MM被电晕于实验台.

网友P:
电池充电并不可怕..

看你的充电器有啥功能了.功能够完善.........上电瞬间.可以做到很好的保护.

网友Q:
干什么都是很危险的,所以做事一定要细心,不能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