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位补偿的计算和经验

楼主(2010-11-21):
如下图,输入端频率为100Khz,在第一级差分电路这里需要相位补偿吗?我的R6和C11取值对吗?我是乱取的,不知道一般大家设计的时候是凭经验还是计算出来的?这个怎么计算啊?
第二级正相放大需要相位补偿吗?怎么取值或者计算?C9对第二级有什么影响?
这个电路实际做出来,有大约20%的几率不够稳定.5%的几率非常不稳定.可是我在一级和二级都尝试并电容,从1uf到330pf都无效.

网友A:
差分放大那四个“剪刀差”电阻感觉大了点,如此会增大失调电压,同时也会增大不稳定性。调零电阻网络可适当折算入R18(用戴维南等价)。如果嫌输入阻抗过小,则可考虑采用仪表放大器。

网友B:
差分的四个电阻太大了,出了增加失调电压以外,可以看到R10比R16数字差别那么大,这样导致了你的反馈系数将近等于1了,R6和C11的数值决定了系统的一个零点和一个极点,按你的参数可以算出极点频率和零点频率很接近都在1KHZ左右,所以R6和C11其实没有什么作用,起不到任何的补偿作用。由于两级运放构成两个主极点,所以导致40DB/十倍频率的衰减,这样系统就不稳定了

楼主:
R6和C11的数值决定了系统的一个零点和一个极点,按你的参数可以算出极点频率和零点频率很接近都在1KHZ左右,所以R6和C11其实没有什么作用,起不到任何的补偿作用。由于两级运放构成两个主极点,所以导致40DB/十倍频率的衰减,这样系统就不稳定了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的计算对不对:
零点一 1/(2*3.14*R17*C11)=159.2
和1khz查蛮远啊
但是极点呢?怎么计算?
不是说零点频率低于极点就可以消除极点了吗?如果R6和R10相差大,那我增加到100k,减小C11到几pf是否可行?

可以看到R10比R16数字差别那么大,这样导致了你的反馈系数将近等于1了

这里你是不是写错了?R16是否应为R6?

基础太差,书上也含糊得很,还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B:
写错了,你的计算公式不对,要算传输函数来计算的

网友B:
你算的是角频率,

楼主:
在理论里面绕了半天,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啊.主要还是不能进行理论推导和计算.
能不能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啊?例如怎么观察或者评估极点零点频率?
例如什么情况下应该增大C11,什么情况下应该增大R6或者去掉R6?

网友C:
最笨的方法就是代入OP模型,但是非常繁琐,一般都会将OP理想化,但是PCB板子上的杂散电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