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C8051一直复位?

楼主(2010-11-21):
各位大虾,小弟今天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指教
我用的是C8051F020
昨天还好用的,今天重新下载了一次程序,发现单片机就开始不断复位,
用示波器查看,电源电压没有问题,晶振也可以启振,昨天还好用的,确定关闭了WTD。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请各位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哎。大家指点下啊

网友A:
先下个简单的程序试试,  如果还是不断复位, 就查硬件电路(复位信号, 器件焊接等等); 如果能正常工作, 那就是程序或配置的问题了.

网友B:
请楼主仔细看一下C8051手册中的复位一节,看引起复位都有哪些条件,然后一一排除

网友C:
估计很难有答案。拿去给FAE,他也没法分析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网友C:
个人认为C8051F太娇气了。或者是本人水平太差劲了。

网友D:
28脚MONEN(电源监控)一定要接VCC,不然就容易复位。

网友E:
原厂的中文说明讲得很详细,看了说明没有,应不会有问题的吧

网友F:
先下个简单的程序试试,  如果还是不断复位, 就查硬件电路(复位信号, 器件焊接等等); 如果能正常工作, 那就是程序或配置的问题了.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好。LZ注意到没?F020在04年就用过,感觉不错。

网友G:
先烧一个最简单的程序比如就一个指向自身的跳转指令再测,如果问题消失,是你的软件编程有误,否则是硬件问题,重点检查连线和焊接,先不要怀疑MCU本身。

网友H:
调试便知

网友I:
看复位的那个寄存器,看看是什么类型的复位

网友J:
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K:
回复 楼主:
检查复位源,关闭时钟丢失检测和VDD监视器,

网友L:
仔细检查,确保WTD关闭

网友M:
帮你写个可能性。--排查的步骤
1,WDT开了而没有喂狗。
2,非法的指令和地址操作而导致的WDT没有喂狗,
3,电源是否正常,晶振是否正常,bypass的电容是否不够。
4,如果还是查不出来,请将原理图先贴出来。

网友N(2011-06-29):
个人认为C8051F太娇气了。或者是本人水平太差劲了。
引用 网友C:

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