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1320出错,修改LKR文件。

楼主(2010-11-21):
用了一个T1中断,同时使用的PWM输出 ,运行后发现每次中断后的GIE位都会被清0,如果在每个中断后加一个 INTCON=0xC0;使GIE位为1后就出现如下的错误,个人认为是LINKER文件出错,但如何修改才可以?请教高手指点,,,

MPLINK 4.16, Linker
Copyright (c) 2008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section 'low_vector' can not fit the absolute section. Section 'low_vector' start=0x00000018, length=0x00000014
Errors    : 1

楼主:
多增加了一个外部中断程序也出现这们的问题,Error - section 'low_vector' can not fit the absolute section. Section 'low_vector' start=0x00000018,

网友A:
不要修改GIE,编译时正确的。

楼主:
楼上的,能留个QQ吗,,我现在编译老出错的,,,

网友A:
公司服务器关闭了QQ功能,有什么问题直接21ICBBS吧。

楼主:
就是有这样的错误出现,,,我本身只有一个T1中断,后面增加了T0和INT0的中断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把程序也放上去,,大家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