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工程中如何设定不编译某个文件

楼主(2010-11-21):
如图:红线圈住的文件编译的时候就没有被编译到

网友A:
条件编译

网友B:
通过 Options for file 中的 File type,改变文件类型(如将C Source file 改成 Text Document file)。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把那个文件移出工程

网友D:
鼠标移至文件位置,右击->options for files 'xxx.c' ->Properties->Include in Target Build

网友E:
移除掉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