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arm需要了解 AHB APB ASB 这种概念不?

楼主(2010-11-21):
(无正文)

网友A:
AMBA简介
随着深亚微米工艺技术日益成熟,集成电路芯片的规模越来越大。数字IC从基于时序驱动的设计方法,发展到基于IP复用的设计方法,并在SOC设计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基于IP复用的SoC设计中,片上总线设计是最关键的问题。为此,业界出现了很多片上总线标准。其中,由ARM公司推出的AMBA片上总线受到了广大IP开发商和SoC系统集成者的青睐,已成为一种流行的工业标准片上结构。AMBA规范主要包括了AHB(Advanced High performance Bus)系统总线和APB(Advanced Peripheral Bus)外围总线。
       AMBA片上总线
       AMBA 2.0规范包括四个部分:AHB、ASB、APB和Test Methodology。AHB的相互连接采用了传统的带有主模块和从模块的共享总线,接口与互连功能分离,这对芯片上模块之间的互连具有重要意义。 AMBA已不仅是一种总线,更是一种带有接口模块的互连体系。下面将简要介绍比较重要的AHB和APB总线。
基于AMBA的片上系统
       一个典型的基于AMBA总线的系统框图如图3所示。

       大多数挂在总线上的模块(包括处理器)只是单一属性的功能模块:主模块或者从模块。主模块是向从模块发出读写操作的模块,如CPU,DSP等;从模块是接受命令并做出反应的模块,如片上的RAM,AHB/APB 桥等。另外,还有一些模块同时具有两种属性,例如直接存储器存取(DMA)在被编程时是从模块,但在系统读传输数据时必须是主模块。如果总线上存在多个主模块,就需要仲裁器来决定如何控制各种主模块对总线的访问。虽然仲裁规范是AMBA总线规范中的一部分,但具体使用的算法由RTL 设计工程师决定,其中两个最常用的算法是固定优先级算法和循环制算法。AHB总线上最多可以有16个主模块和任意多个从模块,如果主模块数目大于16,则需再加一层结构(具体参阅ARM公司推出的Multi-layer AHB规范)。APB 桥既是APB总线上唯一的主模块,也是AHB系统总线上的从模块。其主要功能是锁存来自AHB系统总线的地址、数据和控制信号,并提供二级译码以产生 APB外围设备的选择信号,从而实现AHB协议到APB协议的转换。
=================================================================
=================================================================
AHB简介
       AHB主要用于高性能模块(如CPU、DMA和DSP等)之间的连接,作为SoC的片上系统总线,它包括以下一些特性:单个时钟边沿操作;非三态的实现方式;支持突发传输;支持分段传输;支持多个主控制器;可配置32位~128位总线宽度;支持字节、半字节和字的传输。AHB 系统由主模块、从模块和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3部分组成,整个AHB总线上的传输都由主模块发出,由从模块负责回应。基础结构则由仲裁器(arbiter)、主模块到从模块的多路器、从模块到主模块的多路器、译码器(decoder)、虚拟从模块(dummy Slave)、虚拟主模块(dummy Master)所组成。其互连结构如图1所示。
=================================================================
=================================================================
APB简介
       APB主要用于低带宽的周边外设之间的连接,例如UART、1284等,它的总线架构不像AHB支持多个主模块,在APB里面唯一的主模块就是APB 桥。其特性包括:两个时钟周期传输;无需等待周期和回应信号;控制逻辑简单,只有四个控制信号。APB上的传输可以用如图2所示的状态图来说明。

       1)系统初始化为IDLE状态,此时没有传输操作,也没有选中任何从模块。
       2)当有传输要进行时,PSELx=1,PENABLE=0,系统进入SETUP状态,并只会在SETUP 状态停留一个周期。当PCLK的下一个上升沿时到来时,系统进入ENABLE 状态。
       3)系统进入ENABLE状态时,维持之前在SETUP 状态的PADDR、PSEL、PWRITE不变,并将PENABLE置为1。传输也只会在ENABLE状态维持一个周期,在经过SETUP与ENABLE 状态之后就已完成。之后如果没有传输要进行,就进入IDLE状态等待;如果有连续的传输,则进入SETUP状态。

另:
AMBA
高级微控制器总线架构
  ARM研发的AMBA(Advanced Microcontroller Bus Architecture)提供一种特殊的机制,可将RISC处理器集成在其它IP芯核和外设中,2.0版AMBA标准定义了三组总线:AHB(AMBA高性能总线)、ASB(AMBA系统总线)、和APB(AMBA外设总线)。AHB用来研发宽带宽处理器芯核的片上总线。

  the Advanced High-performance Bus(AHB)

  应用于高性能、高时钟频率的系统模块,它构成了高性能的系统骨干总线( back-bone bus )。它主要支持的特性是:

  * 数据突发传输( burst transfer )

  * 数据分割传输( split transaction )

  * 流水线方式

  * 一个周期内完成总线主设备( master )对总线控制权的交接

  * 单时钟沿操作

  * 内部无三态实现

  * 更宽的数据总线宽度(最低32位,最高可达1024位,但推荐不要超过256位)

  ASB the Advanced System Bus

  是第一代AMBA系统总线,同AHB相比,它数据宽度要小一些,它支持的典型数据宽度为8位、16位、32位。它的主要特征如下:

  * 流水线方式

  * 数据突发传送

  * 多总线主设备

  * 内部有三态实现

  the Advanced Peripheral Bus(APB)

  是本地二级总线(local secondary bus ),通过桥和AHB/ASB相连。它主要是为了满足不需要高

  性能流水线接口或不需要高带宽接口的设备的互连。APB的总线信号经改进后全和时钟上升沿相关,这种

  改进的主要优点如下:

  * 更易达到高频率的操作

  * 性能和时钟的占空比无关

  * STA 单时钟沿简化了

  * 无需对自动插入测试链作特别考虑

  * 更易与基于周期的仿真器集成

  APB 只有一个APB桥,它将来自AHB/ASB的信号转换为合适的形式以满足挂在APB上的设备的要求。桥要

  负责锁存地址、数据以及控制信号,同时要进行二次译码以选择相应的APB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