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那个驱动电路电容怎么计算!

楼主(2010-11-21):
(无正文)

楼主:
晶振不起振是什么样子的了!要调试板子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A:
严格说,要根据所用晶振的负载特性选取,晶振指标里有个叫负载容量,应该使它的值等于C1和C2两个电容串连,再加上分布电容(数pF)。
 不过实际上随便焊两个十几~几十pF上去都会起振,看不出有多少效果差异,甚至不焊也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