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TM8 TIM1的问题,如何实现1us定时?

楼主(2010-11-21):
外部晶振是8M,现在7分频,计数 1,但结果是差不多8us,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CLK_HSECmd(ENABLE);//外部时钟开

  CLK_ClockSwitchCmd(ENABLE); //切换使能
  CLK_ClockSwitchConfig(CLK_SWITCHMODE_AUTO ,CLK_SOURCE_HSE,DISABLE,CLK_CURRENTCLOCKSTATE_DISABLE);//切换配置

/* TIM1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
    TIM1_DeInit();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1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1_TimeBaseInit(0x07, TIM1_COUNTERMODE_UP,1, 0);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 ,ENABLE);
   enableInterrupts();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1_Cmd(ENABLE);

网友A(2011-01-01):
多看看时钟那一章吧,唉....
再看下函数库...
定时器时钟,分频,多看下.
再看下库,时钟初始化,TIM1_TimeBaseInit也再看下吧...
实在不好解释..

网友B:
有实际意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