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 99 SE如何生成BOM清单表

楼主(2010-11-21):
用Protel 99 SE如何生成BOM清单表  我没原理图的 只有PCB的  我画PCB是直接调用封装画的 没网络线的

网友A:
在PCB焊接生产过程中,我们需要用到PCB的BOM,为了保证准确性,一般我们都从PCB板中输出BOM。这里我们利用CAM Manager向导来输出BOM表。首先,我们打开需要输出BOM的PCB文件,再通过CAM Manager向导来输出BOM表。
详细文档请到我的博客中下载。
http://blog.**/pa2792/195643/message.aspx

楼主:
谢谢  非常详细

网友B:
上图是王道,

网友A:
直接生产BOM表软件汉化版才有,英文版没有。英文版的可以按照我的方法做。
在PCB焊接生产过程中,我们需要用到PCB的BOM,为了保证准确性,一般我们都从PCB板中输出BOM。这里我们利用CAM Manager向导来输出BOM表。首先,我们打开需要输出BOM的PCB文件,再通过CAM Manager向导来输出BOM表。

详细文档请到我的博客中下载。

http://blog.**/pa2792/195643/message.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