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11-21):
(无正文)

网友A:
Q1或C1的原理图封装中的管脚编号的PCB封装中的管脚编号不对应。

网友B:
没有找到元器件管脚,可能是你的三极管原理图标识是1\2\3,但PCB封装管教标识是E\B\C.如下图:

网友C:
支持上面两楼,我发现,在protel中,原理图库和PCB库中二极管、三极管,引脚对不上,就像二极管在原理图中是A,D,而在PCB库中是1,2!把原理图中的引脚名称对应的修改为1,2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