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与CMOS兼容

楼主(2010-11-21):
STM32I/O管脚有两种:TTLCMOS,所有管脚都兼容TTLCMOS电平。
怎样理解这几话啊?
还有,TTL5V《==》CMOS3.3V,怎么理解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意即不论何种电平都可以兼容,包括5V逻辑和3V逻辑,这是IO内电路设计的结果。

网友B:
TTL和CMOS的输入阕值不一样,CMOS的要高一些。
TTL5V和CMOS3.3V的输入阕值就很接近,只要CMOS3.3的信号有5V耐压就可以直接互连。

网友C:
两种电平有交集,用交集的部分就能兼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