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问题

楼主(2010-11-21):
我用cypress的68033做了一块板子,控制nandflash实现一个u盘。
在用三星kf1g08u0a型号的flash时,功能正常,可以读写,格式化。
当换成另一型号的kf1g08u0b的flash时就不行了

网友A:
不能格式化了?

网友A:
那能可以看到盘符吗?

楼主:
盘符可以看到

网友A:
flash在固件里需要配置

楼主:
我的固件是cypress开发包里的,没有修改过。

楼主:
我对比两个型号flash发现串行存取时间不一样,有影响吗?

网友B:
估计是时序问题,对比一下两个flash的读写时序的区别看看

楼主:
时序应该是不一样的,我比较过手册。

网友A:
时序不同就要修改你的固件

楼主:
跟那个gpif有没有关系啊,没弄过这些,不明白。

网友A:
GPIF就是产生控制时序用的,用Cypress提供的PC端工具,对照Flash的规格书,就可以生产正确的时序参数了。

网友C:
是否有上升沿有效,下降沿有效的区别?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写错三星型号了啊,应该是K9F1G08U0B吧,我真在弄这个驱动,但发现,同一种芯片边MAKECODE和DEVICECODE都不一样,现在正在郁闷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