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013的问题

楼主(2010-11-21):
我这里出了一个问题,很奇怪。
三极管NPN那个基极我什么也不接没有电流,只要我接上导线就有电流都不用接电源,是不是我的三极管坏了啊。太奇怪了。而且量发射极出去的电压能达到24V,我很奇怪那里来的那么大的电压啊。这不违反了原理了么。

网友A:
“只要我接上导线就有电流都不用接电源”
导线至少有两端,其它各端接到哪里去了?

楼主:
那端什么也没接,我测量了一下。GND端到三极管发射极有一个反向电压4点几伏,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怪就怪在这里啊。要是接东西成为通路我还好理解一些,现在我都理解不上去了。

网友B:
你怎么测的?没有电源是不会有电流的。

网友C:
单管收音机?!

网友D:
楼主遇到灵异事件了

网友E:
可能是和仪表内部连成通路了吧

网友F:
检查你的 测量设备

网友G:
8楼正解

楼主:
这个我真不知道到现在还没有想通呢。现在换成4.5V电源正常了。很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