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求指教

楼主(2010-11-21):
图中前级运放输出公式  谢谢了!

网友A:
这两级运放都是结成了比较器

楼主:
前级运放不存在积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拜托大家了  给个参考  给个指点  给个公式啥都行 现在是一点头绪没有

楼主:
来个高手啊  救急啊

网友B:
我不是高手!

网友C:
你的电阻值标的不清楚。而且3号节点的那条线上的电压也不肯能是恒定为2.5的,除非是加的直流偏置。但是双电源供电一般不用加偏置的。假设第一级的输出信号为Uo,输入信号为Ui,NET1的节点电压为U1,计算如下:
对NET1:(U1-Ui)/R17 +  U1/(R16+R22)   =   (Uo-U1)/(R14+R15)
对130电容:
(U1-Uo)*(jwc)=(U1-Ui)/R17
消去U1即可。
估计最好的波形有点像PWM的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