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0M,T1M算法

楼主(2010-11-21):
SH66系列的T0M,T1M算法 定时时间=(时钟源/4/分频系数)*记数值 ?

网友A:
若振荡为4MHZ,定时1MS这样设置:SH66系列为4分频,4MHZ/4=1MHZ,每条指令1us,定时器为8位,所以最多计数256,要实现1MS则需要计时1000个数是不行的,再将定时器4分频,这样每个计数值为4us,再计数250,就可实现1MS的定时了

网友A:
不知这样说你明白了没有

网友B:
有的IC是有双时钟的,要小心哦

楼主:
有的IC是有双时钟的,要小心哦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

网友A:
头文件中定义构造函数初始化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不知这样说你明白了没有
引用 网友A:
呵呵,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