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地址与虚拟地址的区别

楼主(2010-11-21):
物理地址与虚拟地址的区别

楼主:
物理地址是最简单的了。就是指SDRAM的地址。例如ARM的平台上可能使用64M,物理地址就是从0x30000000到0x34000000

虚拟地址又被称为线性地址,32bit的整数表示0-4G的地址空间。

逻辑地址在X86中使用段:偏移的方式来表示指令或是数据的地址

MMU使用段单元把逻辑地址转为线性地址。paging unit把线性地址转为物理地址

楼主:
物理地址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除非你强行改变它
虚拟地址是随时可以改变的
他好像是一个不存在的环境
但是他却可以起到存储器的效果
虚拟地址在你不用的时候他就没有内存
而物理地址是永远都有内存除非你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