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不容易选啊~~~

楼主(2010-11-21):
电容用处很大,
用的地方作用各不相同
新手比较困惑,
望专家出面啊。
      比如高频滤波,低频滤波, 震荡,谐振 ,。。。。。。容量大小选取,类型选取!!!!?????????
     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范围有点大....

不过得知道电容的基本参数和特性是用好电容的前提,如:极性、容量、耐压、等效串联电阻等等。具体选择则根据具体应用所需参数和特性,选择相应符合要求的电容。

网友B:
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前提是理解电容的作用以及品种、特性等。

楼主:
前提是作用,特性,不甚了解,还恳请举例说明一二。
为什么低频滤波电容比高频的滤波电容大呀?

网友A:
to 4L:

电容在电路中呈现出容抗特性,其值为1/(jωC),模为1/(ωC)。可见,一定的容抗下频率和电容量成反比。即,为达到同样的滤波效果,频率高的容量低而频率低的则必须采用大电容量的电容。

具体建议系统看一边《电路》之类的书籍。

网友C:
我以前也是这样
看书的话
也是没什么方向
建议你看某一方面的书 碰到问题 接着追下去 慢慢的 在某方面就通了 然后就可以举一反三了

楼主:
6L   有道理,发现问题在去找问题可能会好些哦

网友D:
准确选用电容,确实不容易,一边用,一边学习。

网友E:
我也想学习学习,望高手分享点资料呢。

网友F(2011-02-16):
电容选用我也不清楚啊,求指点

网友G:
有需要了解SMD贴片电容的,加我啊!:curse:

网友H:
国产产品,极难看到特性介绍

网友I:
921大侠说的是啊,拿到一个国产的电容,没有任何参数介绍

网友J:
这个问题问的太模糊了~

网友K:
拿一个电路,选电容,参考大牛的。

网友H:
921大侠说的是啊,拿到一个国产的电容,没有任何参数介绍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

当初,我竞选创业版版主,有意想做一些努力,但没有如愿。

网友L:
高频电容容量小、耐压高、体积也相对小了,低频电容容量大,耐压低,因此休积也大。如果高频电容容量和低频电容容量一样时,体积也是大的,选电容时要看使用环境温度,工作高低度频状态,在电路中的作用和工作时承受的电压来选取,有绦纶电容  胆电容  独石电容 磁片电容       铝电解电容器   电解电容器     薄膜电容器     陶瓷电容器  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器.............等。

网友M:
这些技术类问题确实难搞

网友N:
电容,一般只考虑容量和电压,高频还要考虑电感性,

网友O:
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还比想象的落后,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基础元件制造工艺也不及国外,关键部分仍依靠进口只是做简单的加工,也当然不可以给你提供完备的技术参数了。我辈任重道远啊!

网友P:
范围太大,如果找个电路图的话,指出上面的某个电容,或许还能说出作用!

网友Q:
有实际电路比较好分析和说明问题。。

网友R:
支持20楼的见解

网友S:
基本原理和工艺两方面考量

网友T:
恳求高手解答 。。。

网友U:
我们平时都是直接要买高频特性好的

网友V:
我用的时候也只考虑几个简单的参数,还得跟大伙学习学习

网友W:
多看一些信号完整性以及电磁干扰方面的资料,再选电容就思路清晰啦

网友X:
#20楼介绍的不错。

网友Y(2011-03-18):
容值也大,

网友Z:
我以前是做电子设计的,现在在一家电解电容厂做FAE,大家有什么需要可以加我的QQ:54463589,希望以后可以相互交流。

网友AA:
研究一下电容的等效电路,研究下他的频率特性,会有帮助。

网友AB:
原来别人推荐过一个太阳诱电的电容介绍,还行,建议搜来看看。
最简单的,去个电容网站,铝电解就去NCC啊,nichicon啊,下来把他参数搞明白就行了。

网友AC:
我也一样困惑啊!

网友AD:
感觉 用   的 最多   的电容  是  104PF

网友:
电容c=cLR?

网友AE: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AF:
电容选用我也不清楚!

网友AF:
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