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音哪里来的,请帮忙分析下。多谢

楼主:
想搞过简单的扩音器,仅仅TDA2822放大效果有限,前面放了两个9014(模拟软件中没有9014,就用2N2221代替了),杂音很重了,请帮忙分析下,杂音哪里来的?

网友A(2010-11-21):
先把前级短路,找噪声来源。

网友B:
电路参数不对,Rc太小,另外电源、PCB设计等环节也是引入噪声的地方,另外,电平不匹配会造成明显的失真,但失真和噪声不是一码事要区别开来,噪声也有多种,比如沙声、交流声、啸叫声就是不同原因引起的。

楼主:
电源的地方需要加一个4700uF的电容,然后问题就解决了。原因还是未知。。

网友C:
杂音大小与音量有关不?

网友C:
新设计电路,应当用示波器好好看看各处波形,不要单单凭籍经验

网友D:
电路的负反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哥们指教下放大电路为什么要负反馈?

网友E:
楼主没说电源是什么电源
如果是电池供电,真有杂音,加大电池的滤波电容应该用处不大吧,除非电池快没电了,内阴很大
如果是整流出来的6V,加大滤波电容可以解决问题就好理解了

网友F:
楼主没说电源是什么电源
如果是电池供电,真有杂音,加大电池的滤波电容应该用处不大吧,除非电池快没电了,内阴很大
如果是整流出来的6V,加大滤波电容可以解决问题就好理解了 ...
引用 网友E:

电池供电应该没有杂音吧?交流供电才会有杂音吧?

网友E:
电池供电如果电池性能很好,一般不会因为电池引入杂音,俺已经注明,除非电池内阻大了,随着负载的变动,电压不稳

网友G:
噪声来源有可能是电源也有可能是前级的晶体管和电阻热噪声,没有反馈的放大就是这样。前级的噪声影响最大,因为被放大的倍数经过级数最多。如果假设每个晶体管放大倍数100,图中有100×100倍放大系数。最好引入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