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分可不可以直接测量工作状态下的电路

楼主(2010-11-21):
我理解网分的原理是:扫频并且接收反射波。根据输入输出的幅度相位来计算所有参数。
那么比如要测PA的传递系数,PA需要调到工作点上。Q1:
但是如果是测试RFIC 输出端的输出阻抗呢,
1.如果RFIC工作在载波模式,可不可以直接测量S参数?
如果RFIC工作在调制模式呢?
可以的话,希望能简单说一下原理。
Q2:
按照电路原理,如果是测PA(假设是三极管)端的输出阻抗,PA需要有直流工作点并且输入端需要匹配。
那么如果不知道三极管的输入阻抗,需要怎么测量输出阻抗呢?大家拿到一个三极管,调试的大概流程是怎样的呢?

现在很多非微波射频专业的人都开始做基于RFIC的产品,这些问题肯定大家都会碰到,希望牛B的朋友能给稍微讲一讲,普渡众生,谢谢。

网友A:
网分接入电路,必须插入双定向耦合器。

测S参数,应根据S参数的定义来进行。

定义S参数:

{b1, b2} = S {a1, a2}

  b1 = S11 a1 + S12 a2
  b2 = S21 a1 + S22 a2

则有:

  S11 = b1 / a1 ,当 a2 = 0
  S21 = b2 / a1 ,当 a2 = 0
  S22 = b2 / a2 ,当 a1 = 0
  S12 = b1 / a2 ,当 a1 = 0

我们注意到 a2 = 0 和 a1 = 0 的条件意味着 2 端口和 1 端口都没有功率波返回网络。然而,这个条件只能在两端传输线都匹配时才成立。

S的测量:

在输出端接一匹配负载(ZL = Z0),这样有a2 = 0。可得:

  S11 = b1 / a1 ,当 a2 = 0
  S21 = b2 / a1 ,当 a2 = 0

类似反过来可得S22和S12。

楼主:
楼上的大哥,当我们测试S11,但也不知道S22时,如何去满足“当a2=0”的条件。我知道测试输入输出阻抗比较麻烦。如果问的直接一点的话:
在一个RFIC+PA+ANTENNA通路阻抗匹配和传递参数的测试过程中,网分一般是怎样使用,具体可以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样也许能从另一个方面让我等菜鸟多了解一些仪器作用和调试方法,因为以我现在的一点皮毛知识看来,网分除了可以直接测测天线的阻抗,谐振点以外。其他的参数测试起来都很麻烦或者无法测试。比如测试一个无源网络的S21(观察其表现和理论值差距多大),首先不能直接接到网分的两个50欧姆端口上测量,需要让他先工作在匹配状态,所以要测其输入输出阻抗,那么又牵扯到测试S11时如何让a2=0的问题。反应在工作中就是不知道该用网分干什么了。:(

网友A:
to 3L:

a2 是负载反射到二端网络输出端的功率波。条件 a2 = 0 意味着负载相对于输出传输线匹配(如果传输线特征阻抗为50欧的话,RL配置为同样的50欧)。

如果是测整个PA通路,如前所说,则必须插入耦合器(具体看相关仪器说明)。如果是测天线之类的无源负载,则可直接通过馈线(即传输线)馈入激励信号,然后测反射。

楼主:
“但也不知道S22时,如何去满足“当a2=0”的条件。”
HWM回答:“条件 a2 = 0 意味着负载相对于输出传输线匹配(如果传输线特征阻抗为50欧的话,RL配置为同样的50欧)。”
谢谢HWM一再帮忙释疑,但是我感觉逻辑有点问题,不知道输出阻抗如何让输出匹配?

网友A:
to 5L:

S22 是个待测参数,只要RL和输出传输线匹配即可。这样在RL处就不会有反射,即a2 = 0。

建议先搞懂功率波、二端口网络等基本概念后再去了解相关知识会比较顺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