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栏杆天线的原理?

楼主(2010-11-21):
收音机的拉杆天线,拆开后里面并没有电感和电容组成。用表测最顶端的圆头与杆身是不通的,为什么?最顶端的圆头是干什么用的?2.在天线尾部是一个实心的小圆柱,这是干什么的?3.在最底部(就是接线的那部分),里面也有一个铜做的小圆柱,不过有一道缝隙,这是做什么用的?4.拉杆天线跟机子里的磁棒线圈又是什么作用?5.发射机天线跟接收机天线是否一样?我看了很多书都不明白,麻烦各位对以上的问题一一做个解答,谢谢了!

网友A:
天线主要起作用的是长度而不是大小。实际使用天线长度,与信号波长有关。如一台收音机,不同波段要用不同的长度。短波(频率高)时要短,中波(频率低)时要长。这一点对电视也是一样的。有人用天线接收电视时收不好往往尽量拉长天线,这是不对的,要根据不同的频道来决定天线的长度(宜事前了解好)。

可调节长度是拉杆天线的优势,但也坏不少人的好事。因为他们不了解天线的原理时容易误用。对于固定频率,使用固定的样式的天线较好。

其它我一时不太会解释。等chunyang他们来吧。

网友B:
最前面的圆头只是为了方便拉出而已,本身可以是导电的,也可以是绝缘体。
尾部的小圆柱只是结构件,强度上的需要,但仅见在可调角度的拉杆天线上,固定式的不需要。
缝隙是为了受压时可以降低直径,便于安装。
拉杆天线和磁棒天线各自应对不同的工作频率,在收音机中,拉杆天线工作于FM波段,也可工作于SW波段,磁棒天线用于中波波段。
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可以一样,但有时不一样,主要是功率、阻抗、方向性等的要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