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率放大问题

楼主(2010-11-21):
想用一个5V4A的芯片控制24V10A的负载,求功放电路

楼主:
大侠们 求助啊 小女子刚入行 各种不懂啊 帮帮忙啊

网友A:
这好像不能叫做功放电路。
你要怎样控制呢?

楼主:
多谢3楼
就是想把那个5v4A的片子的功率放大 能带24V10A的负载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以前同事用tl494搭了个电路能带这个24V10安的负载 但噪声大还有其他原因吧 把那个电路用一个集成的芯片替代 这个芯片就是5V4A的

网友A:
“放大”是需要电源的,还不如重新做个电源。
24V10A,现成的芯片有TopSwitch的产品,不过仍需要你自己绕变压器等等,不是按图联接好就可以工作的。当然,用其它芯片加功率管来做也可以。买现成的电源更可以。

楼主:
必须用那个5v4A的芯片啊 有其他用途 那只能加功率管啦 能推荐几个型号么 管耗要220w 一般管子 要很热的
改造的产品 散热空间也很有限

网友A:
“必须用那个5v4A的芯片啊”
你那个同事用TL494做的电源,也用到了5V4A的芯片?

楼主:
我现在被要求必须用那个5v4A的芯片 这是个控制TEC的模块 它的控制精度也很高
我同事之前494那个还是有问题的 所以才要改进
不好意思 我没说清楚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小功率的模块驱动大功率负载
谢谢may叔不厌其烦为我解答

网友B:
如果是电源,这个不叫功率放大而叫扩流,具体电路要看你说的那个芯片是什么。

楼主:
如果是电源,这个不叫功率放大而叫扩流,具体电路要看你说的那个芯片是什么。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模块是
是一个控制制冷片的 温控模块 通过改变电流大小达到改变温度的作用

网友A:
“通过改变电流大小达到改变温度的作用”
我在3楼问“你要怎样控制呢?”你却没有回答这句。

你这个模块(前面你一直称为芯片)输出的是直流电流,且是桥式(差动)输出,这有些麻烦。
现在要求最大输出是24V10A,那么需要增加的这部分,其功耗最大可达120W,这个散热器的体积很大。“改造的产品 散热空间也很有限”,是否允许这么大散热空间?
若是增加的这部分开关工作,设备是否允许这么大脉冲电流?是否允许这么大的干扰?
都是问题。没有这些条件,无法提出解决方案。

楼主:
不好意思 我没说清楚
用这个模块的目的就是 提高温度控制精度 所以需要的话 只能改结构 增加散热空间了
担心这个模块承受不住大电流 它是5V4A的

网友C:
你这个模块改起来够费力的,建议你还是另选其他方案来做吧。

说出的输入输出条件,让大家帮你想办法吧。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
烧了两个模块
我仅接了5V4A的负载 在模块承受范围内
头疼啊

网友A:
伟林在14楼建议你“说出的输入输出条件”,让大家帮你想办法。
你不说清楚,大家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