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样的芯片

楼主(2010-11-21):
先需要这样一种芯片,开关复位芯片,即开关接通后一定时间产生一复位信号,而这个一定时间是通过调整外围接的电阻电容来实现的。请问有这样的芯片吗?求推荐。。。

网友A:
你说的 就是单稳态电路,
找个 555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