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一个RC串联的电路中各点的电流又是相同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11-21):
一个电路中受到电容、电感这些器件的影响,电路中各点的电流能都相同吗?

网友A:
“既然电容会存储和释放电流”
谁教给你的?

网友B:
不管什么,串联电路电流都相同。

网友B:
天线串联电流不同,因为能量辐射出去了。

网友C:
串联电路中各点电流相等是出于电路中的两个假设:1)电路为一维结构,否则流过的是面而非点;2)电路中各点的电荷密度不变,电容的极板除外。

因此所谓“串联电路中各点电流相等”是有条件的,而非绝对。

网友D:
常规零件宏观看。

网友E(2014-11-22):
同一时刻,一条串联支路上的电流都是一样的,电容极板两端那些没流动的电荷是不能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