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11-21):
请问高手:在附件中的图片中的错误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检测PCB元件的封装和原理图是否对应

网友B:
没有找到管教,看看原理图中指定的PCB封装是否正确。

网友B:
是不是16脚的IC指定了14脚的封装?15脚,16脚找不到。

网友C:
元件的PCB封装画错了啥,对不上,改元件封装!

网友D:
嗯,5楼说得不错,一般来说没有画封装或封装对应不上,也有可能是画好了但没有在原理图的元件上写上相应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