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stm32f103vct6 jlink 不能下载

楼主(2010-11-21):
Disconnecting ...
- Disconnected
Auto programming target (5636 bytes, 1 range) ...
- Connecting ...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 Erasing affected sectors ...
    - ERROR: PC of target system has unexpected value after blank checking. (PC = 0xFFFFFFFE)!
---------------------------------------------------------------------- Registers -------------------------------------------------------------------------------------
     PC   = FFFFFFFE
Current: R0   = 0000B800, R1   = 08000000, R2   = 00000200, R3   = 0000B800
     R4   = 20000000, R5   = 0000B7FC, R6   = 000000FF, R7   = 20000133
----------------------------------------------------------------------------------------------------------------------------------------------------------------------------
    - ERROR: Failed to erase sectors
- ERROR: Failed to auto program target
Disconnecting ...
- Disconnected

楼主:
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帮帮小弟吧,非常感谢

楼主:
换了块板子,能下下去,我的板子出问题了?片子是不容易坏的啊。
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楼主: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估计是板子问题,香版主给指点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我正在测板子,非常感谢
不知道香版是否知道我这问题的原因。

楼主:
请求香版帮我看看

网友B:
应该是你的板子上ST_LINK的插座出问题了。自己动下烙铁换个试试。

楼主:
感谢楼上,我试下。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回答问题的兄弟
我测了Jlink引脚的电压,没有问题的,焊的很结实,不存在虚焊的问题,为了保险又焊了下,问题没有解决

谁能给我指个方向,非常感谢

楼主:
说明下具体情况,我是改了Keil里面的设置,
把JLINK/JRACE 改成了Cortex—M3 Jlink
就出了这问题,然后把配置改回来,问题没有解决
用同样的其他板子没有问题
很迷惑

网友C:
似乎JTAG连接没有问题,先尝试做整片擦除试试看。

网友D:
楼主先整片擦除再试试

楼主:
十分感谢香版和无冕之王
整片擦除也试了,还是一样
老师说过一两天给我看看,他最近太忙
我再想想办法
多谢大家的帮助

自己做的板子,用了快两周了,一直没啥问题
没有经验,不知道这回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板子放了些天,这些天用别人的,今天又重新整片擦除了几次,终于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

楼主:
但还是很不明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呵呵

网友E(2011-06-23):
相同的问题,整片擦除正常,查空就不正常了

网友E: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J-Link device 0
- J-Link firmware: V1.20 (J-Link ARM V8 compiled Dec  1 2009 11:42:48)
- JTAG speed: 200 kHz (Auto)
- Initializing CPU core (Init sequence) ...
    -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 JTAG speed: 200 kHz (Auto)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Erasing chip ...
- Erasing 128 sectors, 0x8000000 - 0x801FFFF
- RAM tested O.K.
- Erase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 Completed after 0.402 sec
Erasing selected sectors ...
- 128 of 128 sectors selected, 1 range, 0x8000000 - 0x801FFFF
- RAM tested O.K.
- ERROR: PC of target system has unexpected value after blank checking. (PC = 0x200000AA)!
---------------------------------------------------------------------- Registers -------------------------------------------------------------------------------------
            PC      = 200000AA
Current:        R0   = 00003800,        R1   = 08000000,        R2   = 00000100,        R3   = 00003800
            R4   = 20000000,        R5   = 000037FC,        R6   = 000000FF,        R7   = 20000111
----------------------------------------------------------------------------------------------------------------------------------------------------------------------------

- ERROR: Failed to erase sectors
Disconnecting ...
- Disconnected

网友E:
下载V4.10F的JLINk驱动,unsecure chip(解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