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楼主(2010-11-21):
遇到一个发射功率27dBm的工作在TDMA状态的发射机,由于是突发式的发送模式,暴露在外的数字芯片,例如单片机之类的端口上出现了与发送时隙同步的脉冲干扰,该干扰可以通过在PA输出加接假负载而消除,经分析是射频信号在数字芯片端口上产生了寄生检波效应,虽然PA加了屏蔽盒,机器箱体也是金属,可以屏蔽,但是要引出一些外部电缆,总感觉这种干扰防不慎防,想请教一下有没有治本的办法。

谢谢!

网友A:
这个只能通过合理的设计PCB和屏蔽系统来应对,同时要特别注意电源,没什么其它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