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解高频基础问题

楼主:
谐振功率放大器的特性分析:
  我的课本上这样说:必须指出,在谐振功率放大器中,虽然三种状态下集电极电流都是脉冲波形,由于谐振回路的滤波作用,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仍为没有失真的余弦波形。
  当工作在过压状态,I(c)的脉冲形状为中间凹陷的余弦脉冲,输出仍然是余弦波形吗?
LC网络的阻抗变换作用,里面的公式推得我一头雾水,我想是因为电抗那里的知识忘掉了吧。
  L型滤波匹配网络的阻抗变换,我觉得这个阻抗变换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东西。
  我是这么想的:当谐振时,电抗为0,阻抗为纯电阻,R(e)=R(L),那么R(L)不管放在什么位置都是R(L),哪来的R(L)’=R(L)(1+Q(e)的平方).
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2010-11-21):
看不明白你倒底在问几个问题。

楼主:
等等,下个仿真软件把图画出来清楚一些。。。。

网友B:
谐振放大器靠的是谐振电路取出特定频率的能量信号。

楼主:
是这么个问题啊,这个L型滤波匹配网络的阻抗变换电路,从上面的变为下面的,低阻变高阻,公式给的是R(L)’=R(L)(1+Q(e)的平方)。我觉得吧,R(L)不管怎么变,放在什么位置,当谐振时,阻抗变为纯电阻就还是R(L),不会变大的。
R(L)'是下面变换后的,R(L)是上面未变的。没有标注各器件的值,只是这么个电路。
还是QQ得截图好用啊。。。。

网友C:
理解不对,阻抗匹配里的LC可不是拿来谐振抵消的,你先想下一个30Ohm的输出要匹配到50Ohm的输入要咋弄,串个20Ohm的对吧。但是高频里串了电阻会带来损耗,咱就利用复数的原理,用L和C做一个向量和,把阻抗给转过来。

楼主:
今天问了老师,俺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谐振网络只有LC并联或LC串联。
上图的网络有谐振的作用,但不能谐振,必须变为下图的等效电路,才可以谐振,在变幻过程中R(L)变为了R(L)'.
另大侠们 hm是啥?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上是说ohm欧姆,不是hm。NE5532是说把30欧姆匹配到50欧姆,做射频50欧姆匹配不会不知道的吧?怎么还把O看成0呢?
5楼中上面那幅图vin*(jwC+1/(jwL+R))=vin*{jwC+(R-jwL)/[(w^2)*(L^2)+R^2]}=i,当电抗为0时,i/vin=R/[(w^2)*(L^2)+R^2],可见当wL>>R时,上图就是并联谐振网络,R只是影响Q值。Q值越小,选频性能越差;反之则越好。w指角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