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0-11-21):
如图所示,5V的MCU与3.3V的CC1100E进行SPI通信需要电平匹配。MCU的SO与CC1100的SI相连时,可以设置MCU开漏输出上拉到3.3V与SO匹配。
但是CC1100的SO与MCU的SI相连时,电平该怎样匹配呢? 能不能设置CC1100的管脚为开漏输出啊?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的图画反了。应该是MCU的SO指向CC1100E的SI

网友A:
3.3V 信号作为输入到5V的IC上,你翻看一下CPU的资料,看看输入逻辑Von的电平值。

一般大部分是在3.3V以下的。也就是说,CC1100的SO(3.3V) 接到 MCU的SI(5V),是可以的。

网友B:
直接相连即可,在门限范围内。

网友C:
最好通信电平一致,防范于未然

网友D:
不一定非得电平一致,只要输入越过Vih门限值且有一定的裕量,就可以直接连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不同意你的观点啊,如果为了保险增加不必要的设计余量,就是设计失误。器件越多,可靠性越低,生产难度越大,成本越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5V MCUDC特性
VIH
VIL
VOH
VOL
0.65VDD=3.25V
0.35VDD=1.75V
VDD-1.5=3.5V
1.5V

3.3V CC1100DC特性
VIH
VIL
VOH
VOL
VDD-0.7=2.6V
0.7V
VDD-0.3=3V
0.5V

所以,MCUSO  连接  CC1100SI时:
VOH>3.5V       VIH>2.6V
VOL<1.5V        VIL<0.7V
这时,低电平时不太匹配吧?
MCUSI  连接  CC1100SO
VIH>3.25v        VOH>3V
VIL<1.75V        VOL<0.5V
这时,高电平不匹配吧?
那该采用什么办法才能使电平完全匹配呢?谢谢!

网友D:
如果要把MCU的SO  直接连接  CC1100的SI,必须看CC1100的SI有无5V耐压。
至于说低电平时不太匹配,VOL<1.5V是在一定的负载电流条件下的,接个CC1100肯定没那么大电流。

MCU的SI  连接  CC1100的SO,如果速度不高,就用两级三极管转换一下也行。速度高的话找输入是TTL电平兼容的74系列的门电路做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