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C0804和单片机实现模数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0-11-22):
刚加工了个电路,0804的时钟信号输入端(CLK)与地之间的电容必须的150PF吗?我用了个100PF的,在调节电位器时,数字没变化。
参考电平输入端(Vref/2)对vcc和GND之间的两个电阻是10K还是1K。
板子连接好通电后数码管显示255。
请大家指点。
先谢谢了。

楼主:
查了一下午,没找着毛病,同一个程序在实验板上运行正常,在我做的板子上只显示255,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如果有人像楼主这样提问题,你在看到他的电路之前能猜到他哪里画错了么?

楼主:
我是照着郭天祥的书上的电路做的,我觉得还是电路的问题,我再好好查查。
谢谢。

楼主:
已找到原因,谢谢。是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