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弱智问题的解答!!

楼主(2010-11-22):
本人对模电不甚了解,最近做东西碰到一个光电流放大AD转换的问题,看不懂又想不通!所以在这里请各路高手指点一二,回头再好好答谢
先上问题!电路图如下

二极管是光电二极管,电流只有几十nA经过上图的放大电路后,再加一个ADC0832转换行吗?
看过类似的说是弱电流要转换为电压值,上图的电路能现电流转电压吗?
Vout到底是放大的电流还是电压呢?
如此弱智的问题还请各位解答一下!
谢谢了!

楼主:
我用的运放时OPA237!

网友A:
4 用什么运放,要看看信号速度
3 Vout当然是电压,这个量符号就表明这点
2 这个电路一般不能将电流为电压,最主要原因是反相端的电压为0,运放就算是轨-轨的也难以实现。
1 AD问题现在先不谈,也知道你的要求如何。

网友B:
首先,在概念方面,光电流虽不大,但经过偏置电阻即表现为PN结反向电压的变化,放大该变化即可,得到的是电压信号。运放的同相输入端不能在单电源供电时简单接地,要有固定偏置,用电阻从电源分压即可。

网友C:
// 将R1短路,R2拿掉后,就是个典型的 电流电压转换电路。
光电二极管光电流流经R3后,变成电压Vi = i * R3。
   又有R3>>R1,R2.   Vo = (1+R1/R2)*Vi;
     所以   Gain = Vo/i =  R3*(1+R1/R2).

楼主:
"2 这个电路一般不能将电流为电压,最主要原因是反相端的电压为0,运放就算是轨-轨的也难以实现。"
谢谢了,一般不能是什么意思,那要怎样解决呢?
在这个电路上作小幅度改动行吗?

3# iC921

楼主:
“运放的同相输入端不能在单电源供电时简单接地,要有固定偏置,用电阻从电源分压即可。”
您说的很专业,这个偏置怎么接才好,用个多大的电阻呢?
4# chunyang

楼主:
计算方面经您的指教,略懂了了,我按照上图实测的电压值只有90mv左右!
若直接AD转换行不行啊!
一头雾水,慢慢听讲,各位大师!!!就就我这无知的孩子吧!
5# rayland

网友B:
该运放对偏置电流要求不高,采用两个数十K欧的等值电阻串联分别接到VCC和GND,中点接入运放同相输入端即可,电源有明显波动的话,在输入和地之间再并个小电容。

网友D:
// 将R1短路,R2拿掉后,就是个典型的 电流电压转换电路。
光电二极管光电流流经R3后,变成电压Vi = i * R3。
   又有R3>>R1,R2.   Vo = (1+R1/R2)*Vi;
     所以   Gain = Vo/i =  R3*(1+R1/R2). ...
引用 网友C:

Vi=i*R3,难道Vo为0?

网友E:
chunyang说的是在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要作电压偏置,在双电源供电的情况下,不需要偏置。
5楼说的对,R1短路,R2拿掉是典型的IV转换电路。
你说如的信号频率是多少?如果只是做恒定的IV转换没有频率要求就用icl7650吧,低失调,高增益,转换稳定,共模抑制能力强、响应快、漂移低、性能稳定。对外围电路适当的处理可以对pA级电流进行可靠的转换。具体看器件手册

网友F:
我觉得这个就是典型的电流转电压的电路,R3、R2、R1采用的T型网络,Req=R3(1+R1/R2),可以用三个阻值较小的电阻起到大的反馈,提高系统稳定性,我是菜鸟,说错了还请包涵啊

网友G:
请问,运放的同相输入端电压为0,根据虚短,反相输入端电压也为零,那么二极管两端电压都是零,怎么产生的电流?我是新手,请解惑

网友H:
观望..我也是新手。。。同意LS

楼主:
是个光电二极管,对紫外线相应,且跟紫外线强度呈线性关系。
回复 网友E:
信号频率是个什么概念,不太懂,大侠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多谢各位了,现在的问题是输出只有几十mV!
需要二级放大吗?

网友G:
这个电路是不是需要在同相输入端和地之间接一个电阻

网友I:
跨导增益太小了.加大到51k再看看.

网友I:
光电管无偏置也是有电流的,不过最好还是有偏置.
假设如果你板子上有个噪声,输出了负电压,那么你的光电管正向导通,然后输出更负的电压.... 自激了.

网友C:
请问,运放的同相输入端电压为0,根据虚短,反相输入端电压也为零,那么二极管两端电压都是零,怎么产生的电流?我是新手,请解惑
引用 网友G:

电流是由光电二极管受光产生的。
根据虚断,光电流只流经R3,所以输出端产生了电压。
如果对外界光源进行调制(或斩光)的话,那么输出的信号频率就是调制频率。否则应是直流。
//该频率不是光波频率。 机械斩光或电子调制白炽灯,该频率通常在几千Hz以下。 据,R3,C 时间常数适当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图也给了!太感谢了,不过还是不太明白!
这样接的话R1、R2就跟增益没关系了,最后的增益就是Gain=R3=51000?
还有“对于0.00000001W=-50dBm的光功率,这个电路随便调一下50%应该问题不大”是什么意思?
关于光电二极管的参数如下,请大虾看一下

网友E:
如果输入的是连续变化的信号就得看信号频率了,如果是个恒定的信号就按我说的办

网友E:
一半微弱信号的转换电阻在几百K~几M。

楼主:
频率是多少怎么测呢?
是根据阳光变化的!
24# zkkov2000

网友E:
根据阳光变化的在短时间内应该是个恒定量。我没看你提供的两个运放的资料不便说,但我给你提供下我做的产品思路,仅供参考。我用的是icl7650(8脚的),相位补偿电容用200p/50V的带温度补偿的瓷片电容,反馈电阻还得看输入的光的强弱自己调节,我的输入信号有几百nA,为了减少漏电流,把信号输入的管脚挑到空中(不焊在PCB板上,减少漏电流)和其他电路连接。图如下:

网友E:
解释下,LTE是个光敏二极管,它右边的地市为了画图方便这么处理的,实际上应该没有直接和那些虚线连在一起。运放输出可以接个低通滤波RC(比如:1K,100n)然后接入到AD。

楼主:
27# zkkov2000

楼主:
回复 楼主:
多谢您的解答!
我会参考你的方案做实验的!
如果输出的电压最大不超过1V
能降低ADC的参考电压来得到转换精度吗?
我只需要十个分级就行!
不知道能直接接AD!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您的解答!
我会参考你的方案做实验的!
如果输出的电压最大不超过1V
能降低ADC的参考电压来得到转换精度吗?
我只需要十个分级就行!
不知道能直接接AD!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打算用8位的ADC,参考电压与输入电压复用的!

网友E:
接入AD前RC滤波比较好点。
7650外围的两个电容选低漏电流的瓷片电容或者聚酯薄膜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