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D4053的输出电流多大?

楼主(2010-11-22):
输出对地短路烧不?

网友A:
4053是模拟开关,不讲究输出电流的,关注的是内阻和工作电压,电流值用欧姆定律一算便知,器件本身只有个极限载流力,模拟开关是不能传输较大电流的,只能传输电压信号。

楼主:
我也是想切换一个信号,电流不大于10mA,电源12V,信号最大电压10V,也想知道在10V10mA的时候对地短路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