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经验上的问题--过零检测电路的"动作"时间

楼主(2010-11-22):
过零检测电路检测"过零"时,
例如:检测正弦波的正半周,那电路在什么时刻会输出高电平?
理论上应该是在电压为0V的时候.电路就动作.
但是实际上会不会在正弦波的负半周快接近0V而还没到0V是就动作了.
例如:在-0.7V左右就已经开始动作?

网友A:
那叫作检测门限,越接近过零点越准确,但完全检出过零点是不可能的,只能尽量接近,如果门限是常数则可以用补偿的方法来得到真正的过零点,但现实中,门限是常数的情况也很少见。检测门限由过零检测电路的结构和检测输入端相关,是否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则要看过零检测电路的形式。

楼主:
谢谢春阳大侠,看来要输出一个比较精确的导通角还要实际测试测试才行哦

网友A:
精确与否要看需要,还要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