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节省成本,如何拼版?

楼主(2010-11-22):
手头有两款PCB,一个A1,一个A2,前者面积比较大,后者面积小,这两款板我都分别画好了,但是由于我不想各自独立开模做PCB,想省一些钱,所以我就想将A2放在A1旁边,到时候做板回来只要把A2从A1上面拔下来就行了(我看到PCB制造厂会在这两款板之间割一条很深的痕迹,方便拔断)。我见过有人只要做过,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拼,请高手指教!我用的是DXP2004

谢谢

网友A:
具体的拼法需要参考PCB厂的整块PCB基材的切片尺寸,有了这个尺寸才能决定你们的拼法,原因是你即使自己拼好了给PCB厂,他们还要自己再拼一次,只是一般的人不知道而已

至于你说的超做方法,AD6.9以上的版本才能很好的支持

网友B:
我人比较古董,只会用protel99,DXP2004中也应该是采用特殊粘贴。

网友C:
不要厂家看出你这个是两块板子拼在一起就行!现在厂家利润的狠,不会让你不同的板子拼在一起的!厂家问起,你要死活不承认是两种不同板子拼的!就一句话“我那单板就那样设计的~~”

网友D:
他不信就丢个机构图给他哈

楼主:
那请问99中是怎么样实现的呢?

3# pa2792

网友B:
使用Protel99 SE 拼板的详细图解(新加队列粘贴方法)

使用Protel99 SE 拼板的详细图解(新加队列粘贴方法)

   很多网友跟我沟通,提到我上次博文中的protel99se中做拼板图解过于简略,应大家的有求,重新修改了操作图示。

首先打开PCB文档。如图所示:电路板的原点并没有在边上,为了操作方便和规范,先把有点设置到板框的边上。

操作如下现在下方的板框,查看属性。如下图:放置一个焊盘到X =0,Y=-2.9718位置。

点击菜单Edit—Origin—Set ,鼠标点选择X =0,Y=-2.9718位置焊盘点,完成了重新设置了原点的操作。

从下图看,为了方便电路板生产厂家的加工和焊接工厂的加工,拼版的方向是向上Y轴方向拼版。

接着为了在拼版过程中好对齐板边,所以需要在Y轴的顶边放置一个选择焊盘,用于拼版时电路板的放置。

电路板生产工艺中无间隙拼版的间隙0.5mm左右 工艺边不能低于5mm .,那么定位焊盘位置就是Y轴板边高度加0.127MM。
完整的文档,还是你去我的博客看下吧,太长了,全部贴在这里无法链接图片。
http://blog.**/pa2792/1903375/message.aspx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厂家不准客户拼板一次做吗?我正打算这么做呢,以前还从没这么做过。
那肯定不能叫厂家给割V槽了,难道要自己锯开吗?

网友B:
两块板拼在一起是没有问题的,多款板拼在一起,厂家就不愿意了。谁会跟钱过不去。

网友F:
"我看到PCB制造厂会在这两款板之间割一条很深的痕迹,方便拔断",那你就在A1和A2间在机械层画条线,然后标上 V槽(V-CUT),不用你说厂家就知道了。实在不放心就打电话和厂家沟通下。但要注意V槽最好是直线,别再搞个直角出来,呵呵

网友G:
有的厂子要加50块钱。有的好说话
我做过,没有加钱的,我的方法比较笨,在分界线出放一排焊盘,回来自己锯开。
厂家要以矩形尺寸计量面积的,
剩余的地方我做成洞洞板了。

网友H:
原先也碰到过非要加钱的,于是我把网络全干掉,元件信息全干掉,只留下R1,C2,L3之类的标号,两板之间装模作样加几条线,或者画点丝印什么的……:lol
还试过画个高压感叹号,然后中间开个1mm宽的隔离槽,两边只留一点连接,回来拿斜口钳剪一下搞定

网友I:
把两个班子之间留下1mm的间距,告诉加工厂就给你做了。、

网友J:
矩形计费。小心赔本

网友K:
字符叠加方案Q——Q:113575165

网友G:
矩形计费。小心赔本
引用 网友J:

我做毕业设计,第一次做板子,不太懂,老板说要矩形计费的,我只要三块
每块550平方厘米,老板给的价格还可以,比别的家都便宜
只要毕业设计做好了就值了,成本的问题工作后再考虑
其实很心疼的,花了不少钱

网友L:
拼板是要多收点模具费用。

网友:
对于小批量板,有的厂家按照面积来算钱。有的厂家按照做板次数给钱。
如果是按照面积付钱,拼版意义不大,除非外形奇特。类似于L这样的板。可以省不少钱。如果都是长方形,省不了多少钱。

  按照做板次数付钱的,可以省不少银子。

网友:
原先也碰到过非要加钱的,于是我把网络全干掉,元件信息全干掉,只留下R1,C2,L3之类的标号,两板之间装模作样加几条线,或者画点丝印什么的……:lol
还试过画个高压感叹号,然后中间开个1mm宽的隔离槽,两边只留一点 ...
引用 网友H:

强人

网友M:
回复 网友H:

好办法

网友N(2011-11-30):
都是高手

网友O(2013-10-25):
又学了一招·:)

网友P(2014-03-20):
小块pcb为原版,拼版后的为目标板:
1. 先打开原版pcb文件,使所有层可见,快捷键S/A (全选Ctrl+A) - Ctrl+C(拷贝),左键单击
2. 打开目标板pcb文件,快捷键E/A(Paste Special);出现对话框,选择“Paste Array”,输入需要的数量及间距。如间距为“板宽+0.5mm”
3. 移动到指定位置。全选copy过来的pcb,快捷键M/S(Move,Selection),出现十字叉后,点击选区的一个确定位置(比如左上角,等待鼠标显示圆圈),再将鼠标移到目标位置再次点击新位置即可。

注:过程中按Q将单位设置为mm,按G设置为需要的grid(例如1mm),可提高工作效率。

另外选上重复标号,这样就不会出现自动调整原件标号的问题

网友Q:
这坟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