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参数问题

楼主(2010-11-22):
请教各位大哥,TS00197这个线圈可能的参数是什么,输入是36VAC+/36VAC-,
主要功能是控制两个继电器,一个是9V,一个是18V,这个线圈该选购什么规格的?
附图:

网友A:
你这图纸看起来十分的费眼睛,俺瞄了半天愣是没看清楚。

网友A:
初步判断应该是个小工频,瞎猜的。

楼主:
伟林,小工频是啥意思,能给个大致的参数范围吗?

网友B:
你这图纸看起来十分的费眼睛,俺瞄了半天愣是没看清楚。
引用 网友A:

都叫你不要戴着墨镜上网

网友A:
都说看不清楚了,楼主能传个清晰靓照上来吗?要不直接传源文件也行啊。

楼主:
电路图sch文件如下:

jpg文件如下:

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A:
这个参数还真说不了。

楼主:
晕,能给个大概的吗,或者给个推算逻辑

楼主:
或者怎么测算线圈参数

网友A:
唯一能确定的是小的工频变压器。

楼主:
9VAVC还是18AVC,还是其它电压值,哪个可能性大,工频变压器总得有个范围吧,继电器在那摆着呢

楼主:
另外,工频变压器8个管教,1-5脚是输出,输出都一样吗?

网友A:
输出应该只有两组,而且是共抽头的。

网友A:
初步看到的应该输出电压不会太高,应该就在几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