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6F876如何同时产生1mhz和1khz的方波?

楼主(2010-11-22):
pic16F876如何同时产生1mhz和1khz的方波?

哪位大神能给点程序并说明一下,,小弟实在不懂,刚开始学习PIC。。
好像有些资料里有提到可以用软件可硬件同时产生2路不同频率的PWM波,问一下程序怎么写??
还有的提到是1mhz的是用pwm波产生,,1khz的用定时器产生,程序怎么写?

谢谢

网友A:
PWM怎么生成1M的波形?那你看手册就可以了。

1KHZ怎么用软件生成方波?那就用一个500US的定时中断,在中断中控制某个IO口输出翻转即可,如果要调节占空比,那还需要更多的软件设置。

楼主:
PWM怎么生成1M的波形?那你看手册就可以了。

1KHZ怎么用软件生成方波?那就用一个500US的定时中断,在中断中控制某个IO口输出翻转即可,如果要调节占空比,那还需要更多的软件设置。 ...
引用 网友A:

2者会不会有影响啊?

网友A:
有什么影响?

但肯定不是同一个输出IO口。

网友B:
楼主1MHz 和1mHz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数量级,先搞清楚再说,如果要1MHz的话,PWM 输出的占空比调节分辨率可能不会太高,即使你把振荡频率提高到20M。
1KHz比较容易用IO口模拟出来,不过最好需要定时器中断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