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80年代左右的电容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
各位高手给看看,80年代一款进口仪器上的滤波电路用的电容是什么材质的。
这个是滤波电路

C5、C4、C10.0082UF 1000wvdc这么大体积的电容是什么材质的,其中1000wvdc是什么意思现在用什么材质的就可代替?
C6、C3电容680uf 1000v,我觉得是云母材质的,不知道对否。

麻烦大家帮忙了,特别是那些老工程师们。

楼主(2010-11-22):
先说说仪器,国外进口的质谱仪,八十年代的。

网友A:
聚丙烯高压电容,我手里就有这种电容,英国制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chunyang前辈。是高压聚丙烯电容器,也叫无感电容器。
如下图

请问最下面图中的C6是云母电容吗

网友A:
不是云母电容,是涤纶电容或聚乙烯电容,但不能绝对肯定,需要水平方向的照片和表面标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表面上印记 CDM 680 ±5%  1000V
可以确定是云母材质的了。
谢chunyang前辈。
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