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论坛活动贴1:xilinx软件中哪个工具做的最好

楼主(2010-11-22):
从本周开始,每月都会开始发布论坛活动贴.只要跟贴就可以参加活动.

跟贴形式为:

您认为最好的工具名称:
(xilinx软件下所有的都可以,例如PicroBlaze阿,MicroBlace阿,PowerBlaze阿,xps阿,哪个IP核阿,只要是包含在ISE软件中的,都行)
简单描述理由(至少1行):

对于格式正确且符合活动内容的回帖,小版就会给予一次加分,然后在月底再随即抽出五名,把帖子分分给他们并且再加一次分.这可是对于英雄榜,和每月奖励都不错的选择哦.

楼主:
小版我来开个头吧.

名称: System Generate
理由: 完全在Matlab中直接调用模块,搭建算法或者模型,然后就可以自动生成相应的代码和结构,导入工程中和器件一连就完成了硬件的算法,非常之方便.

网友A:
Chipscope也算一个吧,片上验证的时候一般少不了了!
不过最好用的还是ISE自带的software help,呵呵!

网友B:
我觉得最实用的是DCM
用DCM来管理时钟,不管是分频也好,倍频也好,都能达到非常不错的效果.

网友C:
我觉得还是chipscope pro好,可以进行片上调试,便于查找问题!!

网友D:
我觉得ISE自带的仿真工具不错,如果不用modelsim,这个是最好的选择
还有就是ISE软件界面做的比较好看
我觉得ISE自带的综合工具一般,速度太慢了

网友E:
我觉得Picroblaze很不错
一个只用了96个slices的8位处理器。
虽然要写的是汇编,但是性价比真的很高

网友F:
为什么没有人选planahead呢,非常强大.....

楼主:
楼上可以说下理由,顺便介绍下哈.

网友G:
俺喜欢 ISE simulator  免费的, 又好用 还不用编译库

网友H(2010-12-23):
我觉得ISE功耗估算工具XPower很好
用XPower估算不同样点下的系统功耗,找到功耗最低的取样点,得到最佳设计参数.可以让FPGA功耗更低

网友I: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