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电焊机对开关电源的影响吗?

楼主(2010-11-22):
电焊机工作时是否会使开关电源工作不正常?
比如输出的12V电压产生脉冲??

个人一个想法:
有些电焊机的干扰很大,即使合格的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电压也会有脉冲。

身边没有电焊机,没法做测试。

不知道我想法对不对?

网友A:
合格要看合的是什么格,干扰通常是叠加在电源输出上的,不能简单理解为电源输出产生的脉冲,好的电源完全可以耐受。

网友B:
对电源不熟。
但有这样一种情况你要考虑的:

是否是因为电网本身容量不足
                  ---------负载不重时正常,但突然有重负载时,会掉得很利害:如,高压网末端,并110KV转220VAC的变压器容量不足 (低峰用电时,很正常,高峰用电时偏底;俺家那就这样,平常是240V左右。用电焊/电机等都没问题。但是到了中午/晚上的煮饭的用电高峰就只有180V左右。如果这时再开电焊/电机什么的。会掉到100V~160V左右)

输入电压低于开关电源的额定输入电压?从而造成电源会瞬间没有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有些感觉电焊会把电压拉的很低。

这时候根本就不是电网夹杂了什么共模,差模干扰,这些都是高频的。

电焊貌似会把电压直接拉低到很低(比如160V),而且时间比较长(比如好几秒),这时候貌似开关电源很容易不工作。

呵呵,以上都是猜测啊,因为身边没电焊,没办法做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