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场打击、电磁枪!

楼主(2010-11-22):
1、由市电变直流高压,由可控硅控制L2(扁铜线线圈),瞬间产生强磁场
2、ns级的导通时间--可控硅导通--失电--充电--等待下1次工作(ms级工作速度)
3、流水线工业检测:主要对铁类金属盒进行敲击产生声音,再检测其声音判断其气密性是否封密好
4、这是以前的电路,其原理类似电磁充磁器。瞬间产生KW级的强磁场

网友A(2011-02-21):
ns级的导通时间? 哪位能分析分析如何实现ns级导通时间的?能这么快导通或者关闭么?

网友B(2011-05-08):
电磁枪电路已经看了,但凭我的经验,这应该是实验室中用于帮助学生理解原理的模型电路,就电路来说,这枪的射程应该不会超过30M/秒的初速。没有实用价值,我最近试制一五级加速的电磁枪,估计初速在100M/秒左右,可将老以前那种瓷口缸两层射穿。力度感觉超过了高压气枪,只是苦于外壳不好设计。

网友C:
防身必备呀。。。

网友D(2011-12-01):
谁能详解

网友E:
配套的结构设计也很重要

网友F(2012-01-18):
电磁枪电路已经看了,但凭我的经验,这应该是实验室中用于帮助学生理解原理的模型电路,就电路来说,这枪的射程应该不会超过30M/秒的初速。没有实用价值,我最近试制一五级加速的电磁枪,估计初速在100M/秒左右,可 ...
引用 网友B:

武器专家啊,膜拜下

网友G(2015-04-10):
来取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