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帮忙看看哪里错了

楼主(2010-11-22):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entity c71_audio_frame_ind is
generic (threshold:natural);
port
(
rst       : in std_logic;

      clk       : in std_logic;

      dain      : in std_logic;

      frame_ind : out std_logic
);
end;
---------------------------------------------------------------------------
architecture bhv of c71_audio_frame_ind is
constant local_pn:std_logic_vector(63 downto 0):=B"1001011101010110100100111101100110111111000000100001100010100011";
subtype rega_wide is std_logic;   subtype type的含义!!!
type rega_type is array(63 downto 0) of rega_wide;
subtype regb_wide is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type regb_type is array(31 downto 0) of regb_wide;
subtype regc_wide is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type regc_type is array(15 downto 0) of regc_wide;
subtype regd_wide is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type regd_type is array(7 downto 0) of regd_wide;
subtype rege_wide is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type rege_type is array(3 downto 0) of rege_wide;
subtype regf_wide is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type regf_type is array(1 downto 0) of regf_wide;
signal da_shift  : std_logic_vector(63 downto 0):=(others => '0');
signal shift_out : std_logic;
signal reg_a     : rega_type;
signal reg_b     : regb_type;
signal reg_c     : regc_type;
signal reg_d     : regd_type;
signal reg_e     : rege_type;
signal reg_f     : regf_type;
signal reg_g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others => '0');
signal frame_ind_reg: std_logic;
signal mag_frame_reg: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begin
------------------------------------------------------------
--0.outputs mapping
frame_ind <= frame_ind_reg;
-----------------------------------------------------------
--1. to shiftregister the input data
shift_reg_p: process(rst,clk)
begin
   if rst = '0' then
      shift_out <= '0';
      da_shift  <= (others => '0');--x"000000000000000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shift_out  <= da_shift(63);
         da_shift(63 downto 1) <= da_shift(62 downto 0);
         da_shift(0)<= dain;
   end if;
end process;
----------------------------------------------------------
-- 2. to matched filtering the frame head
---2.1 to xor the input data with local_pn
match_1st_p:process(rst,clk,da_shift)
begin
    if rst = '0' then
       for i in 0 to 63 loop
           reg_a(i) <= '0';
       end loop;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for i in 63 downto 0 loop
              reg_a(i) <= (local_pn(i) xor da_shift(i));
          end loop;
    end if;
end process;
---2.2 to summerize the xor results
sum_a_p:process(rst,clk,reg_a)
begin
    if rst = '0' then
       for i in 0 to 31 loop
           reg_b(i) <= "000";
       end loop;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for i in 0 to 31 loop
              reg_b(i) <= ((reg_a(2*i)& reg_a(2*i)& '1')+(reg_a(2*i+1)& reg_a(2*i+1)& '1'));
          end loop;
    end if;
end process;
---2.3 to summerize the reg_b
sum_b_p:process(rst,clk,reg_b)
begin
    if rst = '0' then
       for i in 0 to 15 loop
           reg_c(i) <= x"0";
       end loop;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for i in 0 to 15 loop
              reg_c(i) <= ((reg_b(2*i)(2)& reg_b(2*i))+(reg_b(2*i+1)(2)& reg_b(2*i+1)));
          end loop;
    end if;
end process;
---2.4 to summerize the reg_c
sum_c_p:process(rst,clk,reg_c)
begin
    if rst = '0' then
       for i in 0 to 7 loop
           reg_d(i) <= ('0' & x"0");
       end loop;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for i in 0 to 7 loop
              reg_d(i) <= ((reg_c(2*i)(3)& reg_c(2*i))+(reg_c(2*i+1)(3)& reg_c(2*i+1)));
          end loop;
    end if;
end process;
---2.5 to summerize the reg_d
sum_d_p:process(rst,clk,reg_d)
begin
    if rst = '0' then
       for i in 0 to 3 loop
           reg_e(i) <= ("00" & x"0");
       end loop;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for i in 0 to 3 loop
              reg_e(i) <= ((reg_d(2*i)(4)& reg_d(2*i))+(reg_d(2*i+1)(4)& reg_d(2*i+1)));
          end loop;
    end if;
end process;
---2.6 to summerize the reg_e
sum_e_p:process(rst,clk,reg_e)
begin
    if rst = '0' then
       for i in 0 to 1 loop
           reg_f(i) <= ("000" & x"0");
       end loop;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for i in 0 to 1 loop
              reg_f(i) <= ((reg_e(2*i)(5)& reg_e(2*i))+(reg_e(2*i+1)(5)& reg_e(2*i+1)));
          end loop;
    end if;
end process;
---2.7 to summerize the reg_f
sum_f_p:process(rst,clk,reg_e)
begin
    if rst = '0' then
       reg_g <= x"0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reg_g <= (reg_f(0)(6) & reg_f(0))+(reg_f(1)(6) & reg_f(1));
    end if;
end process;
--------------------------------------------------------------------------------------------
--3. to calculate the abs of reg_g
abs_cal_p:process(rst,clk,reg_g)
begin
   if rst = '0' then
      mag_frame_reg <= "000000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reg_g(7)  = '1' then
            mag_frame_reg <= not(reg_g(6 downto 0));
         else
            mag_frame_reg <= reg_g(6 downto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4. to generate the frame_ind
frame_ind_reg <= '1' when (mag_frame_reg >= threshold) else
                 '0';
---------------------------------------------------------------------------------------------
end;
编译总是报错 就是can't determine definition of operator "+"

网友A:
编译没错啊。

网友B:
在modelsim中** Error: E:/fpga_sim/modelsim/c71_audio_frame_ind.vhd(89): Subprogram '+' is ambiguous. Suitable definitions exist in packages 'std_logic_arith' and 'std_logic_unsigned'.
看来来是定义有冲突,改如下可以通过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LZ,不晓得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