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精密检波的问题

楼主(2010-11-22):
最近刚学模拟电路,按照书上搭了个全波精密检波器,当频率达到200k(运放用的是LM318)的时候输出波形就不行了,请教各位大侠,我需要的频率是800k,如何选择运放跟二极管才能满足要求呢?

网友A:
查数据手册

楼主:
主要是不是看SR这项指标,别的还需要注意什么参数,恳请高人指点

网友B:
一个是看运放的带宽和摆动速率,还有就是看二极管的关断速度。

网友C:
800k ?
200kHz 就很惊人了
再高频率,即使做出来了,意义也不大,因为不“精密”了,效果恐怕还不如二极管+电容

楼主:
我都纠结了好多天了,请教楼上,我的信号800k,幅值(峰峰值)在4V左右,哪种全波检波方式比较合理

网友D:
4楼说的对,带宽和SR,二极管的速度,运放选择高速运放。

网友E:
运放用THS3001,二极管用HP高速检波试试看.

网友C:
简单易行的方法:
1、升压,用放大器或变压器把电压升上去,二极管压降相对就小了
2、补偿,测出温度,在算法里补偿正向压降

这样应用对运放的要求很苛刻,既要压摆率,又有带宽,我用过THSxxxx的,号称上G的GBW,几十V/us的压摆率,几百K下一样容易过冲,过冲个百分之几,精度跟二极管整流也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