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能否完全替代钽电容

楼主(2010-11-22):
我在很多MCU,手册上都看到电源引脚用106钽电容加104陶瓷电容退耦;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用钽电容,直接106的陶瓷电容不行吗,钽电容要是坏掉直接就短路了,陶瓷不会;钽电容还分正负极性,体积也大;用X7R陶瓷电容是不是可以完全替代它?(LDO后面做频率补偿的 除外)

网友A:
不计成本,可以

不仅仅是成本问题。通常,大容量陶瓷电容温度漂移很大,比钽电容大许多。0度至50度可达200%,也就是说,原来10uF的电容,有可能变成20uF。

网友B:
电源稳定的话,用一个0.1uF的电容做去耦即可,钽电容可以不需要。

网友C:
陶瓷电容击穿也有可能短路的。

网友D:
陶瓷电容一般容值不大,钽电容有点贵;
电源引脚一般加一个容值稍大的电解电容和一个容值稍小的瓷片电容,或是一个容值中等的钽电容和瓷片电容,大点的电容和小点的电容配合使用好处:
1)小点的电容可以为后边电路信号快速切换提供快速的电荷供应;
2)大点的电容可以保证持续的电荷供应。

网友E:
完全替代好像有点难度了。特别是耐压稍微高点而且要求容量比较大的场合。比如要求耐压35V以上,容量要47uF以上的,陶瓷电容即使有合适的型号性价比也不占优势了。

网友F:
严格来说,瓷片电容的ESR还小些,怀疑此文是卖钽电解的写的。

网友G:
趋势肯定是陶瓷电容取代钽电解

网友H(2012-12-21):
引用 网友G:
趋势肯定是陶瓷电容取代钽电解

您好,这个帖子是10年的,想问一下现在电容的情况如何呢?
楼主所说很多手册上有要求说用钽电容,1117上也这么说。
火炬电子官网产品目录里面都没有列出钽电容这一项啊。
还有想问一下,维基百科里面说了一句“大部分钽电容都是极性的”,有无极性钽电容吗?
是不是只有片式多层瓷介电容才有NPO、X7R、Y5V之分呀?
谢谢

网友H:
国巨的目录里也没有单独列出钽电容。
可在百度里或淘宝上搜索 国巨 火炬 钽电容 都能搜出东西来呀。
??

网友I:
一般来说,如果陶瓷电容容量能够达到钽电容的容量,那么就可以替换。
证明:
1,查看Intel的参考原理图。在Intel的参考Sch上,一般22uF的旁路电容都用陶瓷电容,只有电源处的大电容(220uF,330uF,470uF)用钽电容。因为这些几百uF的容量陶瓷电容的确达不到。

2 电容的作用基本只和电容量有关。电容的作用很简单,就是滤波(去耦、旁路),而滤波一般都针对特定频率范围。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既然只和容量有关,那么当然可以互换。
    电容的历史。最初,大家用传统的方法做电容(导电材料夹着绝缘材料),做出来的电容都是无极性的。但是慢慢地,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这样做的电容容值不够大,不满足一些场合的应用。于是,聪明的人们想出了一个办法:电解电容(钽电容也属于电解电容,只不过是固体电解电容),但是大家发现它还是有缺点:有极性,接反了会爆掉。不过没有办法,大家要用它(电源处需要大电容滤波),就忍了。所以,从电容的历史来看,一般的应用,陶瓷电容应该都没有问题。

网友(2014-01-22):
chenbeyond  讲解的透彻。顶

网友J(2015-01-25):
不可以直接替换吧,尤其是当钽电容用在BUCK电路后作为输出电容时,用同容值的陶瓷电容替换时会有蜂鸣声

网友K:
一般大容量MLCC电容的温漂很大。是其主要缺点。
固态电容耐压也不是很高。还贵。
所以说MLCC、钽、固态、铝电解等等电容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价值。

网友L(2016-12-06):
各有优劣,关键是有的场合用钽电容在成本、空间、寿命上更合适。比如一些大容值上,UF级的陶瓷电容一般就得很大体积,成本也会比相同规格的钽电容贵,且UF级的陶瓷电容不是常规应用的物料,供应商也不会经常备货,不容易采购到货,增加采购成本,也会影响生产周期。因此建议,中小容值下可以优先考虑陶瓷电容,大容值选用钽电容,当然钽电容能做的电压又不能很高,一般都是50V以下的如果需要容值大电压又高的,可以选用铝电解了。

网友M:
电容是需要ESR和ESL的。

尽管,电阻的制作,不可能没有ESL和EPC。

但这也不意味着,电阻会在高频状态发生自震。

虽然当今的电阻也不比电容强多少。

但电阻出问题的少。

这是因为电阻的损耗大,而不容易自震。

但电容就完全不同了。

这就使说,电阻在所有无源器件中,是最安全的。

因为其有损耗,所以难以自己震动。

但电容就完全不同了。

实实上,电感的问题也很少,除非和理想电容使用,否则难以自己震动。

而电容则几乎在很大程度上,都可能自己震动。

这不仅仅就是MLCC的独石电容的自震动问题。

而是所有电容都可能自己震动。

那么所有电容的ESL和ESR,都应该在自己震动频率之外,才是明智之举。

也就是说,当一个MLCC电容自己震动的时候。

其工作频率应该大于明显的ESL的频率。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要让电容,在自己震动之前,就保证有足够大的ESL和ESR,那么此时就难以自己震动了。

MLCC电容的震动问题,就是因为在某频率的时候,自己震动了,但是此时没有明显的ESL和ESR的存在。

如果在自震频率处,有明显的ESR和ESL,那么就难以震动了。

总之,电容是存在巨大的使用的时候的严重问题的。

象CBB之类的薄膜电容,因为在自己震动前,就有了足够大的ESL和ESR,那么就很难自己震动了。

开关电源的问题,与电容一样。

都是不成熟和不明智的做法。

如果认识不到电容的问题,那么开关电源的问题,依然无法被了解。

理想看来,开关电源的输出,会有电容,理想看来就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电阻足够小,但电容如果也是ESL和ESR足够小,那么不仅仅就是可能的自己震荡问题,而且电容本身也会机械震动。

因此,明知的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容,需要使用电解电容。

而不能使用MLCC电容,是因为不知道其什么时候机械震动。

使用CBB电容也是明知的。

即使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容,也需要足够大的ESL和ESR,而不能使用开关电源设计的理想的那种设计理念。

网友N(2017-02-16):
引用 网友M:
电容是需要ESR和ESL的。

尽管,电阻的制作,不可能没有ESL和EPC。

您说的开关电源的问题,不知道我遇到的情况是否符合:
    我使用LM2842开关电源稳压芯片进行12V和24V到3.3V的转换,我使用了DataSheet上推荐的电路图,即入端电容CIN选用的是2.2uF的电容,输出电容COUT选用的是10uF的电容,区别是DataSheet上使用的是电解电容而我使用的是陶瓷贴片电容。我在输出端又联了一个0.1uF的电容。这时不论是12V还是24V供电一切工作正常。但是为了滤掉输出的高频杂波,我在输出后又联了一个10pF电容,这时12V供电正常,但是24V供电芯片烧掉。应该是电容的原因,我现在很困惑
    我的PCB设计严格按照DataSheet上的推荐设计的,不过我是用覆铜板腐蚀的电路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您说的开关电源的问题,不知道我遇到的情况是否符合:
    我使用LM2842开关电源稳压芯片进行12V和24V到3. ...

输出需要使用电解电容。

以提高相位裕量。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输出需要使用电解电容。

以提高相位裕量。

我换成钽电容试一试,但是芯片烧坏与20pF陶瓷电容有关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我换成钽电容试一试,但是芯片烧坏与20pF陶瓷电容有关吗

输出不应该使用ESR小的电容。

输出不应该并联0.1uF的MLCC电容。

10p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输出不应该使用ESR小的电容。

输出不应该并联0.1uF的MLCC电容。

嗯嗯,我觉得有可能是20pF的ESR一定程度上与0.1uF的ESR并联再结合0.1uF的容值产生震荡

网友O: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P:
大神真多啊

网友Q:
钽电容一般不愿意用是因为易燃易爆,有的对可靠性高的产品是用MLCC代替钽电容。如果容值较大,耐压值又不高,可用固态高分子电容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