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A模块频繁烧卡,全公司无人能解决,怎么办

楼主(2010-11-22):
项目中,用的是成品的CDMA网络透明数据模块。此模块因为存在长期不能上线,不再尝试上线的毛病,故在系统中,加入了半小时不上线,断电重启此模块的功能。现在几年用下来,发现信号不好的地方,模块频繁出现烧坏UIM卡的故障,信号好的地方则无此现象,显然是因为频繁断电所致。

给模块供电的是LM2596组成的开关电源电路。电压为9V(模块供电电压为5~36V)。

现在,在不更换CDMA模块的前提下,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呢?

网友A:
你的上电、断电电路是什么?贴出来,同时注明元件参数。

网友B:
服务器端加心跳包就搞定了.

网友A:
信号不好造成断网不是心跳包能解决的。

网友B:
试一下便知...

LZ的问题一定是信号不好造成的么? 呵呵呵

网友C:
这年头,信号不好的解释不大能服众。一般来说,只要有信号,就无所谓好不好了,信号时有时无得情况不是太多,应该是设计问题。设计者水平很关键,上网时耗电较大,建议先考虑增加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D:
估计电容的事。
无线模块经常有瞬间大功率。你那个2596估计也加了几百uF的电容。
无线模块最好能有4400uF的电容。

网友E:
这年头,信号不好的解释不大能服众。一般来说,只要有信号,就无所谓好不好了,信号时有时无得情况不是太多,应该是设计问题。设计者水平很关键,上网时耗电较大,建议先考虑增加个大电容试试。 ...
引用 网友C:
[/quot

去年我们有个项目,现场就是信号质量不好,时有时无,换个地方,信号就没有问题。最后不得以换了运营商解决了。

网友F:
是宏电的产品吗?

确实有烧卡这个问题

网友G:
看看电源电路 有没有稳压

网友H:
LM2596是给模块供电,模块内部肯定还有电源电路。这个东西自己做也费不了多少时间,就是图省事买别人的模块,价格又高。我们用了数千只没出现这些问题。

楼主:
LM2596是给模块供电,模块内部肯定还有电源电路。这个东西自己做也费不了多少时间,就是图省事买别人的模块,价格又高。我们用了数千只没出现这些问题。 ...
引用 网友H:

请问,您说的是自已开发的模块,用了几千只都没问题?还是买来的,没问题?

楼主:
买来的模块就是出了问题很难找到问题出在哪。模块在开发它的公司内运行良好,所以开发模块的公司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已经加大了电容到2200uF,也试过用线性电源7809供电。烧卡问题一直存在。烧卡很明显是在开关模块电源时发生的,信号好的地方因为一直在线,不会频繁开关模块,所以没有烧卡问题。

模块具体是哪家的,我就不说了,可能问题并不在他们那,说了影响不好。

网友H:
我之前做抄表的,每个终端上都有一个GPRS模块,GPRS模块是买来的,加个4伏电源,使用AT命令就完事。而您用的模块应该是别人做好的,您直接串口透传吧。

网友I:
看下电路。。。

网友G:
电容太大也会保存过多电能,泄放电路不好的话也会烧东西。环境太干燥容易积攒静电电荷,同样容易烧东西,是不是人体静电造成的。     用个好点的示波器实时监测一下电源,开关电源的电感、电容选择比较重要,PCB布线也很讲究,不是随便放的。    总之,怀疑一切,再排除一切。

楼主:
目前主要怀疑是开关时,电源对SIM卡造成了冲击,导致烧卡。

网友A:
移动通讯模块对电源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包括电压精度、纹波以及负载能力等,在开机时功耗也较高,电源确实要设计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