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虾这图改过之后是否可行

楼主:
[localimg=180,135]4[/localimg]这是原图,我是新手还不会用绘图软件,只能手画了。我们不需要用220V的交流电。所以就把前面的整流,滤波去掉了。就变成下面这个图:[localimg=180,135]5[/localimg],不过我们试验之后,灯不亮,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在可控硅K,A极之间直接加十一伏直流电是否可行。(原来电源电路整流之后也是十一伏)。

楼主(2010-11-22):
为什么图看不见啊?

网友A:
用附件上传,图就看见了

楼主:
1# hongdan0714jin

楼主:
上面的是原图。

楼主:

1# hongdan0714jin

楼主:
这是改后的图。

网友B:
你用前面的电路去掉整流、稳压电路是可以的,但你下面的图不对,右边晶体管的基极对地短路了,但这么用,一旦触发,可控硅将永远导通,直至电源断开,既然如此,右边晶体管集电极和地之间的电容是不需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晚画得匆忙,那边和上面的原图是一样的,少画了个R8,64K。要是加上去之后改后的图可行吗?

网友B:
前帖已经解答。

楼主:
前帖已经解答。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是可以的了,我就是不确定有没有多去掉哪个元件。。。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