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exe文件拷到arm中无法运行

楼主(2010-11-22):
我在VS2005编译成功了一个解决方案,在debug里生成了一个main。exe文件,我把这个文件拷到ARM9开发板里(用USB从电脑中拷,用U盘拷都试过了)。在‘我的设备’中找到了main。exe,单击右键‘打开’,可这时无任何反应。按说应该是可以运行的啊!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各位帮忙啊~~

网友A:
:(LZ你的ARM9开发板 装的是什么系统,XP,VISTA,还是7?

网友A:
:)LZ似乎对运行环境 没有概念

网友B:
两点:
1、如果你使用Microsoft Visual Studio开发嵌入式应用程序的话,那你的OS就必须要运行Microsoft的OS,像是WinCE,WinXP,WinXPE等等。
2、如果你已经有Microsoft的OS了,那就极有可能是库的问题!!!!!

网友C:
vs提供交叉编译?如果不提供的话,vs编译出来的东西只能运行在Intel的cpu上,arm有自己专门的编译工具。

网友D:
一个是交叉编译环境没有安装好,另一种可能是系统用的不对。

网友E:
呵呵  围观  当年学习时也犯过同样的糊涂:lol

网友F(2011-03-11):
windows 下编程 生成的.exe文件只可以再MS的X86体系结构下运行,如果想要把编译好的程序放到ARM开发板上运行的话,必须交叉编译 生成能在arm体系结构下运行的.bin文件 然后下载到开发板上 然后再运行就可以了! 关键是PC机和开发板CPU的体系结构不一样 所以要交叉编译,你可以在网上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G:
如果说是C#的,的确可以在任何CPU上运行
也可能是缺少什么基础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