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两点的电压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0-11-22):
(无正文)

网友A:
我痛恨看这样的原理图
我痛恨看这样的管脚排列的原理图

网友B:
同上:
因为看看电路图,还得看看DATASHEET。
其实是最痛恨看DATASHEET

网友A:
要是一张图里面有十几个器件的话
你还得一个个去找DATASHEET(当然那是因为我们比较菜,知道是个什么器件,但是又不敢确认)
而且,管脚排列更郁闷啊!
别人排的好好的,你还非要改。

网友A:
1脚应该是输出 那么A跟你接的地方有关系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不是原理图画错了

网友C:
这玩意应该是双排插针吧……可进本年度十大强图:lol